这样计算对吗?

楼主(2013-12-30):
我想用PLC和文本通讯显示数据,文本设置为十进制,如481.2。

在PLC里要除0.02。

但显示的不是我想得到的数值啊.。望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不了解这些指令;

若按浮点数显示,数值是多少。

网友B:
不要用bin,直接除指令然后再除以100,你看看值是否正确,

PLC的数据处理与单片机的数据处理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C:
把最后一步DEBCD去掉好了。

文本就是十进制,可以带小数点吗?

可以旧直接显示D8

网友D:
触摸屏的481.2在PLC里是十进制整数4812,并非十进制浮点数!因此"要除0.02"只须使用指令"(D)DIV S1 K50 D"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老师的帮助,谢谢!!并预祝老师们元旦快乐!!

网友:
除以0.02相当于乘以50

楼主:
谢谢楼上,按你的方法我的程序调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