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自动喷粉机

楼主(2013-12-30):
  我们想自己设计一个小型自动喷粉机,主要目的就是将一个容器内的粉末状物体吸出,难后通过一个喷嘴喷到某处固定的地方。

  整个工作流程是:待喷物到位--喷嘴滑动到待喷物上方--喷出粉末--喷完退回原位。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怎样能够将容器内的粉末吸出,是通过想向器内注压吗,对喷枪有没要求,随便的喷嘴都行吗?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导、分享,谢谢大家!

网友A:
喷漆只要控制气体的电磁阀们就可以了,通气就喷,断气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只要控制气体的电磁阀们就可以了,通气就喷,断气就停。

可是我们是要喷粉,怎样能够把粉吸入管道,之前都没接触过,所以想先请教大家。

楼主:
 上网找了下,有种叫粉泵的装置,可以用来抽取流化的粉末。

网友B:
吸粉?你想吸尘器什么原理就可以啦!

网友C:
吸粉的过程

1)把粉打入一个吸粉罐中

2)把缓存罐内的空气抽干(用真空泵抽)

3)打开吸粉罐的阀门,这时候粉就进入缓存罐中了

喷粉的过程

1)打开缓存罐中的阀门,下面接一个定量装置,把粉放入定量容器中

2)看你的粉对空气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那就用压缩空气直接吹就可以,如果有的话可以用氮气吹或者用机械式类似于枪的构造来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