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器I/O接口的所有参数

楼主(2013-12-30):
我现在急需这个I/O接口的参数,随便那个公司的焊锡机器人都行,只要把相关的参数给我就行。如果有谁还知道焊锡机器人所使用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的硬件电路相关信号的输入、输出过程,请您指导一下。刚接触这种东西,很是不懂!

求各位大哥指教!元旦快乐!!!

网友A:
 I / O 接 口 参 数 ? 是不是 机器人与 PLC 通讯的 参数 ?

网友B:
焊锡的机器人品牌很多啊,你要的是什么牌子的? 有了牌子你只要百度一下,就应该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 O 接 口 参 数 ? 是不是 机器人与 ...

不是的,我们要做的是非PC机模式的,需要触摸屏,我现在对这种屏幕与DSP之间的连接,DSP也FPGA之间的连接,以及运动控制器也驱动器之间的连接,他们之间的传输信号及过程需要一个了解,第一次接触,不怎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的机器人品牌很多啊,你要的是什么牌子的? 有了牌子...

我要的是具体硬件板子的之间的连接过程及信号传输方式和流程,不是说哪款焊锡机器人,说明书没那么具体的说明,我想了解DSP和触摸屏之间连接及信号的传输,需要什么样的接口;DSP和FPGA之间的信号传输,是怎么样传输的,中间需要什么样的接口连接,不懂啊!求指导,有相关的资料也行啊!

网友C(2014-02-28):
 KeMotion 控制系统常用的扩展I / O模块有DM272/ A、DO272/ A、FX271/ A、AM280/ A。

  I / O 模块分成2 级:第1 级是机器人控制器外部扩展I / O口和机器人控制器通过KBUS 级联通信;第2 级是焊接模块接口卡RINT X12 和机器人控制外扩I / O 以工业总线连接的形式通信。 机器人控制器外扩I / O 口一方面读取手持终端输入的外部模拟量,并通过焊接模块接口卡RINT X12 反馈到电焊机中去,实现对与电弧相关模拟量的微调;另一方面通过焊接模块接口卡RINT X12 获得焊接过程反馈信号,输入到机器人控制器中去,实现对电焊机状态以及焊接过程的监控与问题诊断

网友D(2014-04-12):
请加群: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控制工程师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