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将历史数据保存在U盘

楼主(2013-12-30):
给位大神,想问下有没有教程是专门讲如何将台达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历史数据保存在U盘,然后用U盘把数据拷出来,再读取出来。最好有这方面的教程,我在这个论坛看到一个将历史数据读出来的教程,却没有找到保存到U盘的教程。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里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定的.

 大湿,能否具体点啊~~~

网友B:
哥们要有点探索精神啊。

楼上的答案可以实现你说的USB存储

你也是用“输出报表”按钮来实现--其中报表装置选择USB盘

整数可以直接是用EXECLE读出来

如果是浮点数 是用DELTA根目录下的工具即可

网友C:
“选项”-“历史缓冲区设置...”/“增加”,存储位置:选择"USB Disk"。但据说最大支持4GB的U盘,具体请向技术支持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