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901一氧化碳变送器/控制器

楼主(2013-12-30):
使用范围

建筑通风、节能和相关标准规定,在车库或机动车维修和操作车间等建筑物内,应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系统进行启停控制,或根据CO浓度进行自动运行控制。CM系列产品可应用于这些环境的CO浓度和温度检测与控制,实现监控通风系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满足相关规定。

主要特点

● 环保型电化学传感器,提供准确,可靠和灵敏的长期监测

● 相比普通电化学传感器1~3年寿命,本传感器寿命更长达超过5年,保证用户利益

● 相比普通电化学传感器6~12月检定周期,本传感器在3年以上的使用期内无需另外检定,仍可保持5%精度,长期稳定性优异

● 数字技术应用,多种输出可选,有过压及反接保护措施,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 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 轻巧外壳,美观大方,安装方便

● 配备MMI后,具有多种参数设定、修改、校正功能,并能实现独立控制功能

技术指标

CO传感器   环保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

量程   0~100ppm, 或其它 ( 0~400ppm )

精度   <±5%@ 0~400ppm

漂移   <5% or 10ppm取大者

温度传感器   高精度热敏电阻

量程   0~50℃,或其它(-10~60℃)

精度   ±0.5℃ @ 25℃ ( ≥1m/s流速空气 )

输出   4~20mA,0~10VDC,RS485/ModbusOUT1­: T, OUT2: CO

继电器   2×SPST,1A/30VDC,0.5A/125VAC

响应时间   ≤ 60s

负载   ≤600Ω(电流),≥2KΩ(电压)

电源   18~30VAC/DC

显示   大屏幕LCD数字显示 ( CMW可选 )

显示精度   1ppm

工作环境   -10~60℃(连续)/-40~70℃(间歇),0~95%RH(非冷凝)

外壳材料   防火ABS

防护等级   IP30 (CMW), IP65 (CMD)

可选LCD显示模块:可独立订购并现场安装。详见MMI系列操作面板说明书。

可选MMI操作面板: 包含了LCD,并配有功能键,可独立订购并现场安装。详见MMI系列操作面板说明书。

选型表

根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WHO1987、ANSI/ASHRAE 62-1989和相关空气质量标准,继电器动作缺省设置值:1#,ON-9ppm/OFF-6ppm;2#,ON-25ppm/OFF-20ppm,也可定制或通过MMI面板自定义。根据高温作业环境标准GB/T4200,继电器动作可设置为   ON-33℃/OFF-32℃ or ON-31℃/OFF-30℃

接线图

由于选型不同,其端子及接线会不同,具体应按产品上盖内侧接线图接线。

外型尺寸图(mm)

挂墙型安装说明

● 如图所示,挂墙安装时底盒应紧贴墙面,并垂直安装。应远离冷、热及加湿源等地点。

● 取安装盒上盖时,用力按住侧面的卡扣位置向外拉,或用一字螺丝刀在卡扣处轻扭即可。

● 将连接线从底盒孔引出,用配件中提供的2个M4*25螺钉将变送器垂直安装在标准的电气底盒上(该底盒一般已经预埋在墙内)。

● 按照接线图正确接线,并将上盖安装好。

管道型安装说明

●  应保证风管内气流的方向与上盖标示的方向一致。

●  在管道上钻1个直径为32mm和3个直径为3mm的孔,将密封垫套在探头上,并将探头插入到风管中,然后用提供的3个螺丝,将底盒紧固在管道上。安装时应确保所有的安装孔密封良好。

●  打开上盖连接好必要的连线,从索头处引出接线后锁紧索头,最后安装好上盖。

●  由于可能的负压,必须避免环境空气被吸入安装盒。因此必须保证上盖与底盒密封、索头与底盒密封及引线与索头内的

  密封。这样才能保证空气进入安装盒中的唯一通道是探头。同时才能保证整体安装盒达到IP65的密封。

注意事项

●  不适于在含高浓度H2气体环境中使用,H2气体干扰会导致误差偏大。

●  在空气流通极慢速情况下,由于变送器自发热不易散热因素,会导致温度测量输出增大。

●  传感器正常环境使用1-3年后,可能需要校准偏移或重新标定。

●  安装及接线过程中应断电操作。当使用24VAC电源时,建议使用独立的变压器。当与其它控制器、变送器或阀门驱动

  器等设备共用一个24VAC变压器时,应确保极性(24V和GND)连接完全正确,否则会带来不可预知情况,甚至损坏这些设备。

品质保证

自出厂日起18个月内,基于正常使用和非人为损坏,对产品提供免费工厂维修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