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制作方法

楼主(2013-12-30):
mcgs触摸屏中交替型按钮怎么制作?本人自学中。。望大家帮帮忙!忠心的感谢!

网友A:
什么是交替型按钮,没有听过啊。

听过交替输出,没有听过交替输入啊

网友B:
  交替型按钮 ?

是不是按下为 "1" , 再次按下是变成 0" , 在 按钮属性中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替型按钮 ?是不是按下为 "1" , 再次按下是...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交替型按钮 ?...

 按钮属性具体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交替型按钮,没有听过啊。听过交替输出,没有听过交...

 就是一个按钮按下就一直打开  再按下就一直停止的意思

网友C:
看图:在这个属性对话框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在这个属性对话框中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的?麻烦了!

网友D:
交替按钮是不是类似于船型开关 或者自锁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替按钮是不是类似于船型开关 或者自锁的开关

 好像是的

网友E:
按下为 "1" , 再次按下是变成 0"

按钮操作属性,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下为 "1" , 再次按下是变成 0" 按钮操作属性...

 那按钮上的字怎么显示呢  我需要1时显示启动  0时显示停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狼牙精神  按下为 "1" , 再次按...

按钮上边添加一个“标签”

属性设置如下图:

显示效果如下图:

网友F:
10L+10086

10L+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想做一个船型开关那样的按钮,第一次按下去显示启动,第二次按下去显示停止,第三次按下去显示启动,这种交替的,我之前的表述不是很清楚,可能误导你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狼牙精神  引用 楼主: ...

我上边回答的就可以实现。

楼主:
对: 狼牙精神  引用 是非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狼牙精神  ... 内容的

不会呀  能告诉我具体该怎么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

1.新建“按钮”

 属性将“文本”内容去掉

“操作属性”-->按下功能--->数据对象值操作--->取反连接变量

2.按钮上边新建一个“标签”

设置标签属性

填充颜色--->没有填充,边线颜色--->没有边线,输出连接--->显示输出

标签显示输出设置

表达式选择按钮连接的变量,开时信息“启动”,停时信息“停止”

运行效果,输入框内显示按钮连接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引用...

我会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刚刚开始接触编程,让大家笑话了

网友G:
楼主说的是自锁型的按钮。看标题还以为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按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是自锁型的按钮。看标题还以为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

网友I(2022-02-24):
怎么仿真的?大师们

网友J(2024-10-14):
楼主说的是自锁型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