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屏幕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6.1版本程序从新安装后无法下载,验证、生成都没有问题,下载时显示无法连接,求大神帮忙。下载前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什么型号?用什么方式下载?说明书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用什么方式下载?说明书看了吗?

HMIGXO3051  用USB下的,说明书没写下载设置

网友B(2014-09-28):
等答案,我现在验证串口总是被占用,怎么解决。

网友C(2016-08-06):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 显示驱动没装 下载不进去 上传不进去 使用的是USB口 触摸屏型号是 HMIGXO3501 求解决办法

网友D(2017-09-17):
检查一下屏的软件版本

网友E(2017-12-04):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G:
顶 谢谢分享  祝你好运

网友H(2018-01-11):
是不是驱动器选的不对一般默认主驱动器  换下第二驱动器试试  你是从屏上面下载到USB?如果是从屏下载到U盘的 话U盘需要先在电脑上建个盘符好像

网友I:
额外若若翁rwerwerwerw

网友I:
啊的撒发顺丰沙发地方划分公布vthyfbgrg

网友J(2018-03-28):
学习了,谢谢分享,祝你好运

网友K(2018-05-17):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我用的施耐德5310,也有这情况

网友L(2018-07-04):
估计是Target内的设置有问题,注意屏的型号和通信方式以及主驱动器的类型

网友M(2019-01-02):
学习一下,多学多看

网友N(2020-03-14):
没安装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