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有测速度的模块吗

楼主(2013-12-30):
s7-300中有测速度的模块吗,有的话,应该怎么用?

网友A:
31XC型号的CPU,本身自带高速计数器。

高精度要求可以用FM350模块。

网友B:
也就是高速模块呀, FM 系列就是

网友C:
看你输出的速度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模拟量的那你直接读取即可,如果你是电机测速一般都用编码器,编码器反馈的是AB相的高速脉冲,通过脉冲计数可以反算出你的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1XC型号的CPU,本身自带高速计数器。高精度要求可...

狼兄说的不错,31紧凑型系列都可以,硬件上直接配置,软件块直接取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