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 新想法 探讨

楼主(2013-12-30):
各位大侠!

本公司最近要推出一种可调节测量范围的接近开关。

各位帮忙看看这种想法是否合理,是否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最佳的测量可调范围是多大?

谢谢!

网友A:
接近开关不都是可以调节测量范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不都是可以调节测量范围的吗?

 目前好像大部分都是固定检测距离的!

网友A:
接近开关都可以调节啊,有通过螺纹调节安装的,也有通过螺钉调节的(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都可以调节啊,有通过螺纹调节安装的,也有通过螺...

 抱歉,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像光电那样,通过旋钮调节电气检测距离.不是通过机械安装位置来调节.

网友B:
这个早就有啊,很简单的,换成电位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C:
调节什么范围,我需要选一种槽型光电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