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指点有关仪表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我们的仪表电缆信号是接的pt100的热电阻,想和电力的电缆桥架放在一块,这样行不行,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最好分开,以避免干扰

网友B:
很难保证电缆的屏蔽一直是完好的,如果屏蔽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干扰。而且仪表安装中也要求信号和动力电缆分开铺设。

网友C:
热电阻不会受到强电干扰,只与线路长短有点关联

网友D:
热电阻是电阻信号,你觉得什么信号可以影响电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