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直线电机的编码器应该接在驱动器上还是控制卡上

楼主(2013-12-30):
实验室有个音圈直线电机,用的copley的驱动器,雷尼绍的光栅尺做编码器,请问这个光栅尺该接在驱动器上还是接在控制卡上?大家不要笑话我,我不是搞控制的,对这块完全不懂,真心问,求大家指导,多谢。

网友A:
控制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卡上

多谢了。另外驱动器的电源该如何选择呢?驱动器要求输入电压20-55VDC,峰值电流18A,持续电流6A,但是音圈电机的参数为最大电压27.2V,最大电流4A

网友B:
 应该先接到驱动器上, 再由驱动器输出给控制卡。 因为两者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接到驱动器上, 再由驱动器输出给控制卡。 因为...

多谢你啊。 这个问题我也倾向于这么用。另外,我的电源该怎么选择呢?驱动器的参数是这样的:输入Vdc 20-55,Ipeak 18A,Icont 6A,但是电机的最大电压27.2V,最大电流4A,最大功率113W,请问如果我选择48V的开关电源,那么开关电源的电流应该多大?多谢

网友C:
如果闭环由控制卡做,那光栅尺信号就接到控制卡上。如果控制卡与Copley驱动器之间是通过通信或者脉冲输出控制,那光栅尺接到驱动器上。开关电源的电流匹配电机电流即可。

网友D(2014-02-20):
接驱动器上,音圈电机电压可以忽略不计,推荐使用 Elmo 驱动器,调试简单,只需要电流和编码器分辨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