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ACS60简易伺服调试

楼主(2013-12-30):
雷赛ACS606在高速运行时前段很平稳而后段好像是被卡住一样,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设置,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2014-08-28):
首先先检查下电机是否选小了,或机械有卡轴现象;高速的时候建议把驱动器供电电源电压选大一点

网友B(2014-11-04):
轴安装不同心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A:
如果确认选型没问题可以把驱动器的刚性调硬一点

网友C:
惯量太大,PID增益没有调好···

网友D(2015-01-12):
苏州思安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雷赛华东区代理,沈经理15365381156,公司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和项目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