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分析仪器仪表测量中常见的几种误差

楼主(2013-12-30):
  仪器仪表是用于检查、测量、控制、分析、计算和显示被测对象的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电参数、几何量及其运动状况的器具或装置。但很多在使用其设备测量中会出现误差现象,那么仪器仪表测量中有哪些常见误差呢?

  1.影响误差

  又称为环境误差,是指由于受到温度,湿度,气压,电磁场,机械振动,声音,光,放射性等影响所造成的附加误差。

  2.人身误差

  由于人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限制所造成的误差。对于某些需借助于人眼,人耳来判断结果的测量,以及需进行人工调节等的测量工作,均会引入人身误差。比如:读错刻度,念错读数等。

  3.仪器,仪表误差

  由仪器,仪表本身及其附件所引入,出于仪器的电气或机械性能不完善所产生的误差。比如:电桥中的标准电阻,示波器的探极线等都含有误差。仪器,仪表的零位偏移,刻度不准确,以及非线性等引起的误差均属于仪器误差。

  4.使用误差

  又称为操作误差,是指在使用仪器过程中,因安装,调节,布置,使用不当而引起的误差。比如:按规定应垂直放置的仪表却水平放置,仪器接地不良,因测试引线太长而造成损耗或未考虑阻抗匹配,未按操作规程在没有预热,调节,校正后就迸行测量等,都会产生使用误差。

  5.方法误差

  是指由于使用的测量方法不完善,理论依据不严密,对某些经典测量方法做了不适当的修改简化所产生的误差,即凡是在测量结果的表达式中没有得到反映的因素,而实际上这些因素又起作用时所引起的误差,我们又称为理论误差。比如: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电路中高阻值电阻两端的电压时,由于万用表电压挡内阻不高而形成分流,就会引起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