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子绕线方式

楼主(2013-12-30):
电机定子绕线为什么有单层,双层和混层,这之间有什么区别?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个人觉得,跟定子的构造有关,无外乎就是为了切割磁感应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跟定子的构造有关,无外乎就是为了切割磁感应线。

 不是吧,电机单双层和混层会影响电机的性能,具体是什么不懂啊?

网友:
同槽数电机,单层绕组线圈少,易嵌线;不需层间绝缘,槽满率高;一般用于小容量电机

双层绕组线圈多一倍,需要层间绝缘,存在相间击穿的可能,可使用短距消除谐波,一般用于容量大一点的电机

混层和双层差不多,算双层的变形

楼主:
对:   同槽数电机,单层绕组线圈少,易嵌线;不需层间绝缘,槽满... 内容的回复!

 那混层是不是就是采用了短距之后的双层呢?!

网友B(2014-03-03):
对:   同槽数电机,单层绕组线圈少,易嵌线;不需层间绝缘,槽满... 内容的回复!

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