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分配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12-30):
新人发帖,先谢谢看帖的各位!

问题:线缆芯线间短接的信号干扰。

详细:

项目要从空压机采集报警(干接点开关量)和压力信号(模拟量)。

由于空压机自身还要用到这些信号,就采用信号分配器,将信号一分为二。原空压机信号接入机柜信号分配器,然后从输出中选择一路接回空压机,另一路接入信号采集柜。

在铺设线缆过程中,我想用1根多芯电缆中的2组来完成上述功能。将A组线作为信号接入线,信号从分配器输出后通过B组线接回空压机。

A、B两组线在同一线缆内,这样操作会不会造成信号干扰?

网友A:
开关量信号直接用继电器扩展,模拟量需要用信号隔离分配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信号直接用继电器扩展,模拟量需要用信号隔离分配器才行

谢谢回复!

那我提到的‘引出和返回信号在同一根电缆里’有没有问题?

不同信号的传递可以用同一个电缆的不同芯线,但这个毕竟是信号,有些不放心,希望前辈们能给些想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