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硬件组态

楼主(2013-12-30):
在组态硬件时,找不到ET200M中的 6ES7 153-2BA02-0XA1,硬件也升级了,请高手指点。

我是V5.5CH版本的

网友A:
单独下载GSD文件试试;

网友B:
在硬件组态中我也没有找这个订货号,是不是这个号有问题

网友C:
升级硬件,和安装GSD文件都试了么?

如果不好用,把这个模块扔了吧

网友D:
好像200M中最后尾号都是XBO吧,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E:
 你直接下载 ET200M 的 GSD 文件安装吧

网友F:
有时安装相应的GSD文件可以,但有时也不行,你咨询一下西门子技术支持,会有满意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