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CP1H 输入中断进不去,希望朋友们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3-12-30):
按照书本上的例程编的输入中断程序,不好使,希望朋友们给解决一下

网友A:
把@去掉,让中断一直处于打开状态再试试。可能是P_on作输入无法起到一般的取MSKS的上升沿的作用(就是加@)

网友B:
首先,中断 我没用过。

然后,中断信号应该是外部信号吧。在中断设置里面要设置的。

所以,单看程序,有点……

网友B:
查阅了下资料,问了下400   得知结论:没有PLC 不可以测试中断程序,中断程序是不可以模拟的。必须有PLC  才可以

网友C(2014-03-16):
如果改变输入点的输入方式要重开机。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连接PLC也没用

网友E(2014-08-26):
内部定时中断是可以模拟的,外部中断需要设定的,在设置界面里面把需要中断的输入点设置成中断,要不然默认的是普通输入点,当然无法进入了

网友F(2017-09-03):
你的任务内型设置错了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G(2019-04-24):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连接PLC也没用

行了吗?  我这边也不行了,以前这个型号plc还可以的

网友H:
中断我也没用过  除非是很复杂的程序加紧急暂停处理

网友I(2019-07-05):
学习学习,努力挣点分数,下载有用资源。

网友J:
指令上升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