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手轮+PLC控制伺服手动进退

楼主(2013-12-30):
要做一磨床,用电子手轮接X0,X1点,控制伺服手动跟随,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什么伺服的啊,不同的PLC编程语言也一样的啊,还有你伺服是什么的控制方式的,什么都没有的,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还是自己先搞清楚的再说的吧!

网友B:
你这个要求位置控制精确么?

如果不精确,可以用扭矩或者速度控制即可,当你的手轮动作产生的信号,转换后直接输出。控制伺服即可。

网友C:
用DELTA EH3,有一条电子手轮指令可以用。如果用20PM,可支持两轴手轮。

网友D(2015-04-06):
对: xuzhenrui 请问EH3那条指令控制手轮

网友E(2015-07-19):
老大,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8-09):
PLC高速输入输出_手轮+伺服+程序+视频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