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高温作业下的注意

楼主(2013-12-30):
高压变频器通过器件串联或单元串联顺利解决了高压问题,其常见应用领域为石油化工、市政供水、冶金钢铁、电力能源等行业的各种风机、水泵、压缩机、轧钢机等。

  高压变频器的种类繁多,其分类方法也多种多样。按着中间环节有无直流部分,可分为交交变频器和交直交变频器;按着直流部分的性质,可分为电流型和电压型变频器;按着有无中间低压回路,可分为高高变频器和高低高变频器;按着输出电平数,可分为两电平、三电平、五电平及多电平变频器;按着电压等级和用途,可分为通用变频器和高压变频器;按着嵌位方式,可分为二极管嵌位型和电容嵌位型变频器等等。

  此种变频器在高温作业下,应该注意的事项如下:

  1、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人机界面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2、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3、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4、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5、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6、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7、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8、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散热设备(空调、通风扇等)能够正常运转。

  变频器是一种使电动机变速运行进而达到节能效果的设备,习惯上把额定电压在3kV到10kV之间的电动机称为高压电机,因此一般把针对3kV至10kV高电压环境下运行的电动机而开发的变频器称为高压变频器。与低压变频器相比,高压变频器适用于大功率风电、水泵的变频调速,可以收到显着的节能效果。

网友A(2014-05-21):
6、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能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嘛

网友B:
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是为了检查变频器内散热风机在变频器正常运行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转向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