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适用场合

楼主(2013-12-30):
1台75KW罗茨鼓风机,选择ABB550系列变频器,应选择哪个型号的,经销商推荐157A,客服推荐用180A,到底应选哪个,有经验的请指点一一。

新人没分,在此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A:
普通风机157A,罗茨风机180A(功率放大一级),这样选择。

网友B:
 首先,单从功率方面考虑两个都可以。再就是负载特性方面最好使用变转矩负载的变频器。因为你控制的是风机。

网友C:
abb变频器157A就可以了。。不过用国产变频器就能达到你要求。。能省很多钱。。。在水泥行业我公司已改造很多

网友D:
75KW罗茨风机,额定139.5A电流,选157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