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型标准

楼主(2013-12-30):
        流量测量过程中,由于被测介质的复杂,测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由此也就出现了各种基于不同测量原理的流量测量装置。按测量方法和结构来讲,可分为:差压式,浮子式、容积式、涡轮式、电磁式、超声波式、热式;按安装方式来讲,可分为:插入式,封闭管道式、明渠式。如何正确选择流量计呢?在此跟大家分享下我的经验。

    1 选购目的:一般有用来计量贸易结算的,就像家里的电表一样,这种流量计的精度要求一般比较高,还有是用来控制的,精度要求不太高。2介质:介质的形态,密度,粘度,电导率,化学属性,是否有腐蚀性等。3流量计的精度等级。4环境因素:现场的温度、压力,温度过高应当使用分体式,将表头接入常温场合;现场是否有震动也是要考虑的因素,震动过大不适宜选用涡街流量计,这点从涡街的工作原理可知;直管段是否足够,每种流量计所需的直管段是不同的;量程范围,量程范围应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不可过高或过低,量程范围过大其精度必然降低,过低则可能会超量程;供电方式,现场用220V交流电源还是24V直流电源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管道的直径,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5运行费用,主要指仪表的后期维护。一般来讲测量液体选用电磁流量计,但测量液体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电导率,适用于测酸、碱、盐溶液、泥浆矿浆、纸浆、废水等导电介质的体积测量;差压式流量传感器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可测量各种混合气体(如瓦斯、沼气、煤气)等,各种低温气体(液氮、液氧、液氢、液氩、液化乙烯、液化石油气等)测量蒸汽一般选用涡街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测量的是体积流量,其蒸汽密度会随温度压力变化而变化,所以要配套温度压力补偿系统.............总之没有一种万能的流量计可以适用于所有场合,应根据现场各参数合理选择流量计。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

欢迎常来。

网友B:
感谢楼主讲解这些实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