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伯勒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12-30):
库伯勒增量编码器如何判断好坏?

现象:电机转动编码器回馈信号时有时无,查线路正常,电源正常,用手转动编码器回馈有,请高手解决

网友A:
用手转动正常,电动机动作时时有时无,说明不是电气有干扰,就是电机运行时震动引起元器件接插件有接触不良地方。查下编码器接地,屏蔽是否良好,有没有接触不良地方,不行的话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