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39a万用表

楼主(2013-12-30):
优利德ut39a电阻档!

  在RX200档时正常,2K档时显示160 20K时显示1.6 200K时显示为0 2M时显示为0 200M时显示为0

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板子或者牛屎有问题,板子某个原件坏了

网友B:
电阻太小被忽略了吧

网友C:
楼主说的都是在不测量的情况下显示的吗?   如果是,应该不是牛屎的问题! 应该是板子元件的问题,或者是刀开关的问题!@

网友D:
线路板上有问题,应该是某个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或者牛屎有问题,板子某个原件坏了

牛屎是什么东西?小弟不懂,望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太小被忽略了吧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都是在不测量的情况下显示的吗?   如果是,应...

   是在不测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板上有问题,应该是某个三极管坏了。

是么,我明天在查查

网友E:
电阻档测电压了吧????很明显是测量回路有元件击穿成常态阻值了

网友F:
期待高手回答,没用过这个表。

网友G:
估计是测量电阻档的保护电路击穿了,相当于一个小电阻并联在表笔之间,不好修。这个表京东才买30元,换吧。

网友H(2014-02-20):
应该是线路板上某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I: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电阻挡有一个挡位是好的,说明内部的电路基本正常,但其他挡位出现问题应该是切换开关有接触不良或该挡位的串联电阻有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后者。你可逐一排查。

楼主(2014-03-23):
引用 网友I: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电阻挡有一个挡位是好的,说明内部的电...

谢谢你的回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