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制作旋转动画

楼主(2013-12-30):
   如何使旋转画面的旋转速度快一点。

       脚本如下:

static DWORD f=0;

if (GetTagBit("2")) {

f= f+60;

if (f==360) (f=0);

}

return f;

(“2”是变量)

网友A:
  学习啦,这样的话这个图片是如何旋转的呀 ?

网友B:
顺时针是+60逆时针是-60每次转60°吧 看你的触发时间是多少。

网友C:
你把60改成12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