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在电子电路中作用

楼主(2013-12-30):
    有时,电容器用于存储电量以便高速释放。闪光灯用到的就是这一功能。大型激光器也使用此技术来获得非常明亮的瞬时闪光效果。

    电容器还可以消除脉动。如果传导直流电压的线路含有脉动或尖峰,大容量电容器可以通过吸收波峰和填充波谷来使电压变得平稳。

     电容器可以阻隔直流。如果将一个较小的电容器连接到电池上,则在电容器充电完成后(电容器容量较小时,瞬间即可完成充电过程),电池的两极之间将不再有电流通过。然而,任何交流电流(AC)信号都可以畅通无阻地流过电容器。其原因是随着交流电流的波动,电容器不断地充放电,就好像交流电流在流动一样。

电容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用途是与电感器一起使用,构成振荡器。

网友A:
电容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用途是与电感器一起使用,构成振荡器。

网友B:
电容的基本性质就是“隔直导交“

网友C:
对--------隔直通交,但是可别把直流电容器当交流的用,很危险的。

网友D:
锤子是敲打物体使其移动或变形的工具。最常用来敲钉子,矫正或是将物件敲开。锤子有着各式各样的形式,常见的形式是一柄把手以及顶部。顶部的一面是平坦的以便敲击,另一面则是锤头。锤头的形状可以像羊角,也可以是楔形,其功能为拉出钉子。另外也有着圆头形的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