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与计算机通过485BD进行通讯

楼主(2013-12-30):
本人现做一个FX3U与计算机的通讯  实际上只是通过串口软件发送命令进行连接认证

按照手册设置了D8120 等参数 还是不能进行数据通讯   我用的是232转485的转接口

其中有4个端口 D/A D/B GND 5-12V  我只接了前两个  电源没有接    在做这个之前

我用此转接口与仪表通讯在没接电源的情况通讯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A:
  初步认为接线有问题,把你的接线图发上来看看。我这里好多这样的图。不知你结成那种啦。

网友B:
   我手头有个FX3U-80M,前些天拿来想玩玩,PLC与触摸屏GOT1000能通过串口线连接,可是连接串口GOT端的9针串口是针的,无法与USB转串口的串口端连接(同样的针头)。于是拿个两端孔的串口线连接,没有成功。后来有了适配器就没有进一步找原因,本来GOT1000可以和电脑通过串口连接的,电脑与FX也应该可以连接的。哪位高手发个连接串口线的图示。

网友C:
FX3U是否支持RS485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