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频器维护维修经历

楼主(2013-12-30):
   我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接触变频器几年来,遇到过几次印象比较深的故障,将维修经过分享给大家。

   我公司有一台由12台电机共同驱动的行走机器,变频器选用的ABB的ACS800系列,主从通讯控制。在行走过程中突然报驱动故障,经检查发现8#驱动变频器报“PPCC LINK”故障,为了不影响生产暂时先将该台变频器切除,等待维修。设备停下来了之后开始检修,先按照手册上面故障处理提示查找故障原因。一遍检查下来未发现有接口和端子松动和破损现象,各个模块的指示灯均正常。将该台变频器投入使用,一切正常,但一天以后又出现该故障。

   没办法只好开始逐步更换各个备件,先是将该变频器用备用变频器替换下,投入使用,半天后故障依旧。

   检查输入输出控制板(RMIO板)和主电路接口板(AINT)之间光纤相邻变频器连接的光纤,用手电测试一下,通,但仍将其换下更换光缆。投入使用后,使用了2天又出现该故障。至此手册故障解决提示完毕。

   通过反复研究图纸和变频器各部件作用后,又试着更换了通讯板,无果,只好向ABB工程师求援,向他叙述了我们的维修经过。他建议检查一下变频器内220V变24V的变压器和电源接口板(RAPI)的工作情况。

   检查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正常,检查电源接口板输入电压24V,但输出电压偏低22V左右,而且还不时波动,最低时能到19V,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更换该接口板后故障再也没出。

   原因分析,输出电压不稳且偏低造成输入输出控制板工作不正常,影响通讯,变频器爆出“PPCC LINK”故障。当在确认该通讯无故障,只是变频器误报的故障时,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该故障屏蔽。这个方法我们也考虑使用过,但本着小心谨慎的态度,没有使用。

   现在想来,针对这个检修,如果屏蔽了该故障,也会由于供电不足出现其他不可预知的故障,而且供电电压低也应该报出来,而不是以通讯故障出现啊。

   语言组织的不好,看完捧个人场,大家鼓励鼓励接着写。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历,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B:
楼主你好,现在干变频器维修这一行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技术一般,不是太厉害但也不差的情况下

网友C:
不错的东东,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东东,顶一个。

网友E:
以后也许会用上啊~~~

网友F:
不错不错,又学了一条。顶一个。

网友G(2015-07-07):
真的很牛!学习了,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H(2015-08-17):
支持原创,很好的分享!

网友I:
支持楼主分享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