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3280和IFIX通讯

楼主(2013-12-30):
这边有个台达PLC是RTU通讯方式,通过MOXA3280转成MODBUSTCP和IFIX通讯。我建400001一个点读出来没问题,但是建上百个点一起通讯,就很卡,基本连不上。 谁知道改什么设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4-06-15):
上百个点?是不是没有分包呀,或是寄存器设置的不合理,要考虑一下通讯数据包的最大长度

网友B(2014-08-23):
分批次读取。设备间错开相位

网友C(2014-09-24):
1. 在没有连接moxa的情况下 ,先检查串口铜须是否正常

2. 再在连接moxa的情况下,用第三方软件如modbus test 检查TCP通讯性能

3. 再设法优化iFix IO driver配置。

一点点来,急不得。

网友D(2014-11-10):
先连接一部分点,不要急着连全部点。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