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结点如果转换为湿结点

楼主(2013-12-30):
请教:

信号源是干结点,另外有24VDC,想变成湿结点接在采集器上,如何接呢?

干结点有两根线,电源有正负两根线,如果接在湿结点的采集器正负极上呢?

谢!

网友A:
   所谓干结点.一般是用在开关量上。如果改为湿结点,你所述的湿结点必须把电信号传回到接受信号的卡件上。你必须保证卡件是这样的接受电信号的卡件。而不是输出电信号的卡件。

网友B:
没什么湿接点的说法!

干接点指的是没有电源的机械接点,除此之外就是有源节点,也就是带有电源输出的信号

网友C:
向二楼学习。有源和无源的差别。

网友D:
楼主所称干湿节点应该就是无源节点与有源节点。2者从字面意思就可理解干接点(无源节点)只是提供一个节点,电源靠外部供给;湿节点(有源节点)自身就带有电源。

所以要使用湿节点(有源节点),首先接受信号的器件要能匹配湿节点(有源节点)的电源类型。

网友E:
开关量用的是干接点,你要用的可能是模拟量用0-5v或4-20MA接采集卡,要专用模块。

网友F(2014-03-15):
湿节点是什么?不懂。有源和无源比较准确。

网友G(2014-05-02):
你可以参照NPN 和PNP开关量传感器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