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Zelio控制器内部时钟漂移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公司使用施耐德的Zelio小型PLC,最近Zelio Logic控制器内部的时钟老是漂移,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任何PLC自带的时钟都会右漂移,误差从一天数秒到一分钟左右都有,你需要自我校正的话需要借助第三方准确时钟做定时校正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