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连接电脑都是RX(输入)灯亮,TX(输出)不亮的吗? plc是新的,第一次用,里面没有程序 port0的。

楼主(2013-12-30):
永宏plc连接电脑都是RX(输入)灯亮,TX(输出)不亮的吗? plc是新的,第一次用,里面没有程序 port0的。

求指教啊。

网友A:
没有程序,肯定没有输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肯定没有输出的啊;

谢谢喔。那这个输入灯是亮的,但是又连不上,会不会是线的问题或者线驱动的问题呢?  PLC上输入灯是亮的。

网友B:
检查一下COM7是否是连接PLC的那个端口,排除其它设备的通讯端口后,“自动检知”一下,

网友C(2014-02-08):
第一步:检查PC与PLC之间的下载线是否连接正常;

第二步:在进行PLC联机时,先<此处内容被屏蔽>自动检知<此处内容被屏蔽>一下,看看通讯端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D(2014-05-04):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检查PC与PLC之间的下载线是否连接正常;第二...

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检查PC与PLC之间的下载线是否连接正常;第二...

是这个COM口,驱动也没问题的话,多半是9针转4针那根线问题或者转接口的接触等原因。

网友F(2014-06-16):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检查PC与PLC之间的下载线是否连接正常;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