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属性

楼主(2013-12-30):
请教高手:现有一台三菱FX3U-128MR-ES-A(AC220V供电)的PLC要给现场布线,包括若干个按钮和几个传感器如附件(型号:欧姆龙E3JK-DS30M1),PLC说明书上有什么源型和漏型输入之分,有些搞不明白,请教哪位高手给解答下,PLC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DC24V还是DC0V?COM端又该接DC24V还是DC0V呢?先在这儿谢过了!

网友A:
NPN还是PNP取决于S/S端子接驳24V还是0V。

网友B:
   就是COM的端子接24V+还是0V,NPN类型的接24V,PNP类型的接0V,输入开关选型最好是同一类型的,是在没有办法就要用电阻改变一下输入电位形式了。还有如果有可能有多个PLC,最好用同一类型的,否者出现开关损坏时容易烧坏器件,尤其是输入模块。

网友C:
这问题好像还分欧美和日系的,晕!!!

网友D:
这个光电我们用的太多了!交直流宽电压输入,继电器输出!

24+接棕色BN ,COM接蓝色BU 即光电线圈。因 三菱是负极输入所以公共线 白色WH

与COM相连!常开黑色线BK接相应的X点!我们通常常闭灰色GY不用!

因此光电是继电器型就无NPN,PNP之说!就当它是需要电源驱动的开关而已!

所以此光电不用PLC提供的电源,另接电源也行。哈哈还是宽电压的说!

网友E:
新力工控对你的回复很对。。你采纳就绝对放心。。若你要fx3u需<此处内容被屏蔽>码。。可以找我。。目前网上还没有可靠软件。。。

网友F(2014-03-24):
源就是PLC对外输出电流,漏就是外界对PLC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