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网与昆腾PLC

楼主(2013-12-31):
大家好,我是菜鸟,有个业主要做闸门集中监控,PLC是用的施耐德140系列的,带以太网通讯模块,通讯距离500米以内,我用以太网交换机去连5台PLC的以太网模块,有人推荐我用MB+的通讯做。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是MB+的通讯,MB+的网线接线方式也不知道,请大家告诉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和上位机通讯就直接用MODBUS/TCP通讯好了,最好加光电转换器,走光纤比较稳定而且通讯距离可以更远,

施耐德有自己牌子的光电转换器,当然别的厂家的也可以的,

MB+是施耐德的一种现场总线,主要用来和分布式IO通讯。

网友B:
科洛理思是专属于您的工业设备联网产品供应中心,提供您完整的工业设备联网的解决方案。科洛理思的每个产品线都以高标准来设计、制造和测试,确保产品在严苛的工业环境下能正常地运作。

JetNet 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JetPoE 系列--工业PoE以太网供电交换机
JetBox 系列--工业嵌入式计算机
JetI/O 系列--工业智能以太网I/O服务器
JetCon 系列--工业信号转换器
JetPort 系列--工业RS-232/422/485 三合一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JetCard 系列--工业PCI多串口通讯卡
JetWave -- IEEE 802.11g户外无线AP/网桥/AP终端/中继器
配件 -- SFP BIDI/WDM 模块/导轨电源/线缆/RJ45 Plug

 联系人,小王,QQ631201168, 13651915493

楼主(2014-02-25):
引用 网友A:
和上位机通讯就直接用MODBUS/TCP通讯好了,最好...

我用的是MODBUS/TCP,但是网线的传输距离最多150M,所以在中间加了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