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张力控制

楼主(2013-12-31):
产品描述:

       长1m,宽15cm的网眼布绕卷在一根塑料芯棒上面,芯棒直径1cm左右,宽和网眼布一样为15cm,通过收卷电机进行收卷。

要求:

       整个网眼布收卷完成后,布不能被拉伸,要求无张力,即不松也不紧。

现状: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磁粉离合器来控制收卷的张力,但是出来的东西还是偏紧,就是越往后,收卷直径越大,就越紧。

求助:

       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控制方式来控制收卷张力,小的菜鸟一只,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望指点,跪谢!

网友A:
  整个网眼布收卷完成后,布不能被拉伸,要求无张力,即不松也不紧。这个要求高啊,无张力!!

网友B:
  有导开装置么?卷曲前段结构影响卷曲质量,如果前后都有动力,可以考虑线速度匹配解决,不使用摩擦片,摩擦片动、静摩擦的差距再加上装置惯量会影响易拉伸材料的卷曲质量。

网友C:
建议弄几组缓冲,通过判断缓冲的位置来确定回卷电机的转速,希望 这样能对你有点帮助吧

网友D:
加摆杆 摆杆上面加电位器进行pid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摆杆 摆杆上面加电位器进行pid控制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摆杆 摆杆上面加电位器进行pid控制

 好神奇的控制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摆杆 摆杆上面加电...

這是很典型的張力控制方法 這個擺桿(舞動棍)是個模擬量的傳感器 用速度跟隨 調整速度來跟隨至舞動棍所需的角度

舞動棍用在此好像不適合 建議用壓力傳感器可能效果更佳

网友H:
用变频器控制就能达到你要求

网友I:
和造纸机的手卷装置一样的控制,very easy

网友J:
磁粉离合也没有问题,控制方便简单。你需要对收卷张力进行锥度控制,大卷时的张力才会合适。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加摆杆 摆杆上面加电位器进行pid控制

网友L:
磁粉离合应用没有经验,如果使用变频器控制,方案有2种:

    1、增加张力反馈进行PID控制(需要增加一些设备如张力摆杆或者张力传感器),并且加入锥度控制,避免卷径增大时越拉越紧。针对收卷完成布不拉伸,使用零伺服功能。

    2、不使用张力反馈,使用卷绕曲线进行控制。

方案优缺点:

 方案1:需要添加一些反馈设备,会增加成本;控制功能复杂,一般用于对工艺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方案2:控制简单,成本低,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M:
可以参考滚筒式印刷机的纸张张力控制。有使用磁粉离合器的,也有使用张力传感器的,但都设有张力摆杆,因为简单有效。通常都配有纠偏控制。

网友N:
一个送料变频  一个伺服电机 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O:
可以参考造纸卷纸机,卷曲控制,张力通过比例控制。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加摆杆 摆杆上面加电...

网友Q:
用磁粉刹车和张力控制器来搭配就好了,我公司也在做卷对卷的,收的蛮好的。

网友R:
我们公司的冲床最好也搞这个

网友S:
这个技术早就成熟了。有两种方案:(纺织行业的)

1,用两台变频器,一台放一台收,加一个编码器来控制放线变频器。(便宜,不精)

2,用两台伺服电机,一台放一台收,收线处反馈控制放线。(贵,精)

可以交流,QQ1060202933,15579669581。夏工

网友T:
要省钱,表面卷取,两  变频,一送一收

网友U:
只用一台s120就好,进行卷径补偿

网友V(2014-02-05):
楼主对问题的描述较清晰,但对张力系统的技术描述有些问题,如果需要帮助,请将张力控制电气图发到jonathan.ouyang@163.com,我愿意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W:
引用 网友S:

……

1,用两台变频器,一台放一台收,加一个编码器来控制放线变频器。(便宜,不精)

……

1、“一台放”,采用“速度闭环”控制,需要什么速度,就给定什么速度;

2、“一台收”,采用“电流闭环”控制,需要多大张力,就给定多大电流;

网友W:
引用 网友S:

……

2,用两台伺服电机,一台放一台收,收线处反馈控制放线。(贵,精)

……

1、同样是 :

1)“一台放”,采用“速度闭环”控制,需要什么速度,就给定什么速度;

2)“一台收”,采用“电流闭环”控制,需要多大张力,就给定多大电流;

2、不同的是,可以自动控制设定运动“起、始位置”;

网友W:
3、用变频器控制时,也可以通过位置检测信号,设置自动控制“起、始位置”;和用伺服一样的效果!

网友W:
“出来的东西还是偏紧,就是越往后,收卷直径越大,就越紧。”

1、收卷电机的给定电流与张力之间实现闭环控制:

1)张力检测器检测并反馈张力;

2)给定张力以卷绕物需要的张力为标准调节;

3)检测器检测并反馈张力大于给定张力,电机给定电流减小;

4)检测器检测并反馈张力小于给定张力,电机给定电流增大;

2、这样电机本身是电流闭环调速控制,给定电流与张力闭环控制,楼主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

3、这样做的原理和效果是,卷绕物张力恒定可调,而且卷绕速度会在一定范围内依靠放卷电机速度闭环任意调节

网友X:
本人有两个控制方案,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1;改用摩擦收卷,用伺服通过编码器来跟踪开卷的速度,张力调整用伺服里面的速比来解决

2;用PLC来控制,通过外围检测材料张力来实时改变收卷的速度,

      后面在程序控制上要有一定的实际经验,但是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Y:
如楼主所说,你必须采用椎度涨力控制方式

网友Z:
现在有专门的这种变频电机了,可以实现卷筒机的要求。

网友AA:
磁粉离合器的磁粉跑到了轴承里,轴承有时卡转的典型症状,机械的问题,来问用电高手的确有点为难大家了

网友AB(2014-09-02):
用伺服定位的转矩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C(2015-09-17):
好多驱动器都有收/开卷 专门的控制模块及参数,可选择 直径 ,扭矩等诸多模式。

网友AD:
引用 网友H:
用变频器控制就能达到你要求

推荐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控制系统

网友AE(2015-12-25):
我们有工程师用的电机驱动器力矩控制功能实现力矩控制的,实际上就是控制负载电流达到控制力矩的功能的。用8根线的无刷霍尔电机配无刷电机驱动器做,效果还不错。应用在卷布机上量产了。

网友AF(2018-06-07):
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生产技术资料

项目简介:
  水箱式双变频拉丝机及直进式拉丝机张力控制,已取消卷径计算,用户可根据工况进行单独 PID 或主+PID 方式 进行张力控制。(单独 PID 控制仅支持收卷应用)根据不同用户习惯设置几组参数宏,尽量减少用户设置参数的工作量。

项目核心创新点:

空载电流小,功率因数高:空载电流接近零,功率因数接近1
产品定位:高性能开环矢量应用,重点提升了产品性能,要求低频大转矩场合。
产品特点:高性能、快速加减速、控制精度高
额定负载条件下,0.1秒任意加、减速,自动限流,自动稳压,保证无故障最优控制
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控制:转矩控制精度高;稳速控制精度高
低频带载能力强:SVC/0.5Hz/150%转矩

项目详细用途: 水箱式双变频拉丝机及直进式拉丝机

预期效益说明:  成熟稳定批量生产,直接投入市场。

资料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网友AG(2019-01-25):
求大神能分享程序,谢谢 648714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