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点step7编程架构方法

楼主(2013-12-31):
新手,请各位高手不吝分享一些架构方面的经验,谢谢

1、一般大侠们在程序里是否考虑设备检修时候把设备置于“检修状态”?

2、1000多点以上的项目大侠们一般怎么考虑程序的结构问题,会用什么辅助软件吗?

3、如何入手这个项目啊。。。。。。。。。。

网友A:
看你如何规划啊,很多种方法,你可以试试按功能分类,或者按站点分配,或者按照流程分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如何规划啊,很多种方法,你可以试试按功能分类,或者...

规划一下多少个站点,考虑如何布线方便,编程的话,按功能或者流程分成若干个子程序

网友C:
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1534399930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D:
按工段分子程序比较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如何规划啊...

网友F:
使用辅助软件编程,估计30天左右程序完成调试。呵呵

楼主(2015-02-06):
自己的帖子翻出来了,工程在高手的主导下完成了。
但是程序的结构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哎,慢慢来吧。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