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管道上测量流量的方法有哪些?有没有好点的便携式流量计推荐?

楼主(2013-12-31):
多条管道上安装了电磁流量计,没有具备拆卸校准的可能性。

想对这些流量计的准确性进行验证。。想来想去。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购置一台便携式流量计。

请问用过的同行,哪位对此设备有一定的了解,需要测量精度等级稍微高点。

求教了。。谢谢。

网友A:
一直想找一种流量传感器, 变频器的恒流控制信号源,就是找不到!

网友B:
来学习  meiy没有用过

网友C:
便携式的超声波流量计,我之前用过,比较准确,但是成本有点高,测量有点限制,与介质的密度,管道的材质,厚度等等有关系!

网友D:
不能拆卸,只能用超声波了,其他的需要安装的啊

楼主:
问了一家德国的超声波便携流量计,都能符合我们的需要。问了一下价格,50W。。

一台仪器需要50W??  牛。。看看国产的。在做决定了。

网友E:
目前进口的测气体的也不要这个价格,你是找错了方向

网友F:
我以前用过一台横河的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比较方便  只需要输入管径、壁厚、温度、就可以测量。精度也还行   跟远传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值差不多 !但是要想误差更小,就需要壁厚和管径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