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解决多功能电力仪表U、I、P等测量不准确?

楼主(2013-12-31):
         首先需要确保正确的电压和电流信号已经连接到仪表上,可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压信号,必要的时候使用钳形表来测量电流信号。其次确保信号线的连接是正确的,比如电流信号的同名端(也就是进线端),以及各相的相序是否出错。

        多功能电力仪表可以观察功率界面显示,只有在反向送电情况下有功功率数据有不对现象,一般使用情况下有功数据不对。如果有功电能符号为负,有可能电流进出线接错,当然相序接错也会导致功率显示异常。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仪表显示的电量为一次电网值,如果表内设置的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倍率与实际使用互感器倍率不一致,也会导致仪表电量显示不准确。表内电压电流的量程出厂后不容许修改。接线网络可以按照现场实际接法修改,但编程菜单中接线方式的设置应与实际接线方式一致,否则也将导致错误的显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