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5 启泵瞬时指令信号无法复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2-31):
最近出现以下问题,一是手动启动,鼠标点击“启动”按钮后,“启动”按钮不弹起,二是,运行泵,手动点击“停止”,点击后没有反应,泵不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

FIX3.5自定义脚本用click事件实现: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writevalue "1", "FIX32.THISNODE.AAAAA.F_CV"

writevalue "0", "FIX32.THISNODE.AAAAA.F_CV"
End Sub

手动启泵信号,鼠标点击按钮时,"FIX32.THISNODE.AAAAA.F_CV"置1后复位为0,意在实现瞬动按钮功能,现偶而出现按钮已松开,但信号不复位现象,即一直是1,不知是何原因?好像说脉冲信号用脚本实现,不可靠,须在PLC实现,为什么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4-03-23):
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们的方法是在程序中加复位程序,避免了以为画面和硬件的问题造成的设备误动

网友B(2015-01-09):
要在程序中加入延时语句才能实现。

网友C(2015-10-26):
你不要这样做,在PLC程序里面做复位,还能保证复位正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