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运行中温度升高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12-31):
1、温度升高的原因

1)冷却系统故障,备用冷却器不能自启动;

2)过负荷;

3)三相负荷不平衡;

4)内部不正常:铁芯松动;接头接触不良;线圈内有轻微故障;油劣化,冷却效果降低;带调压装置的互感器

调分头接触不良。

2、处理方法

1)首先开启其它备用冷却器或辅助冷却器,检查故障冷却器不能自启动的原因,如没有备用冷却器或没有

辅助冷却器时,应考虑加装临时冷却设备;

2)由于过负荷致使互感器温度升高时,首先应将冷却装置全部开启,并转移互感器负荷至额定范围之内,

如果不能转移负荷,按事故过负荷掌握;

3)由于三相过负荷不平衡致使互感器温度升高一般发生在三相四线制的380V互感器上,应调整三相负荷尽

量平衡,并控制中性点电流在额定电流的25%以下;

4)温度升高后,降低负荷运行,温度仍不能下降时,申请停电处理。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电压互感器吧,与电网的谐波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
另外和PT的负载也有关系,也许是过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