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疏水阀的功能和排除凝结水的必要性介绍

楼主(2013-12-31):
蒸汽疏水阀排放凝结水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蒸汽和水的重量差和温度差来实现疏水的目的。
1.蒸汽疏水阀的功能
使用和利用蒸汽的设备上只需要蒸汽。在这种设备内肯定要产生凝结水,凝结水则成为有害的流体,同时还混入了空气和其他不可凝气体,成为引起设备产生故障和降低性能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蒸汽疏水阀最重要的功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1)能迅速排除产生的凝结水。
(2)防止蒸汽泄漏。
(3)排除空气及其他不可凝气体。
2.排除凝结水的必要性
首先,从安全角度看,如果蒸汽管路中有凝结水,高速流动的蒸汽推动积结在一起的凝结水,使凝结水在管壁和阀门及蒸汽使用设备上进行强烈的撞击,而且往往带来很大冲击力。这种现象称为水击,也称水击作用或水锤作用。当水击很强时,会造成管道转弯处和阀门损伤或破坏。
其次,水击现象并不仅是由于有凝结水的原因。由于锅炉安装和使用上的不当,有时是锅炉里的水进入蒸汽里,被带人输送管路。所以,若锅炉结构上有缺陷或使用不当,会造成锅炉的水位过高,因此锅炉供应的蒸汽湿度过大,凝结水形成速度加快,这也是造成水击的一个原因。一般,锅炉供应的饱和蒸汽中,湿度应在4%以下;如果是6%,湿度就大了;如若到10%,湿度就过大了。在湿度大或过大的情况下,就有必要修改锅炉的结构或解决安装上的问题。

中译英:
Steam valve for discharging condensed water of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 is the use of steam and water weight difference and temperature difference to achieve the aim of hydrophobic.
1 steam drain valve function
Use and the use of steam device requires only steam. In this device will certainly be generated within the condensed water, condensed water become harmful fluids, but also mixed with air and other non-condensable gas, as caused by equipment failures and lower production performance reasons. In this case, the steam trap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can be quickly ruled out the condensation water.
(2) to prevent leakage of steam.
(3) exclusion of air and other non-condensable gas.
2 eliminating condensate water is necessary
First of all, from the security point of view, if the steam pipeline of condensate water, high-speed flow of steam condensed water of the product together, so that the condensed water in the pipe wall and the valve and steam use equipment on a strong impact, and often brings very big impact force. This phenomenon is called water hammer, also known as the water hammer effect or water hammer effect. When the water is strong, can cause the pipe bend and valve damage or destruction.
Secondly, the phenomenon of water hammer and is not only due to condensation of water causes. Because the boiler installation and use of improper, sometimes in the boiler water into steam, person is taken to conveying pipeline. So, if the boiler structure is defective or improperly used, will cause the water level of the boiler is too high, so the boilers supplied steam humidity is too big, condensate forming speed, which is caused by water hammer for a reason. In general, the saturated steam boiler supply, humidity should be below 4%; if it is 6%, humidity is big; if 10%, humidity is too big. In high humidity or too big, it is necessary to modify the boiler structure o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tal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