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电机驱动器的电源如何选择

楼主(2013-12-31):
所用音圈电机的最大电压为27.2V,最大电流为4A,直流电阻6.8欧,最大功耗113W,所使用的驱动器为copley的ACJ-055-18,输入电压为20-55V,Ipeak为18A,Icont为6A,这种情况下电源该怎么选择?如果我使用48V的开关电源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该选择多大的功率。如果不可行那么该使用什么样的电源呢?有懂得人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多谢了

网友A:
没用过音圈电机,帮顶一下,同时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音圈电机,帮顶一下,同时学习学习

多谢帮顶。希望有大神来答疑呀

网友B:
按照实际输出 选择电源:

       一般:

       48V x 电机额定电流 x 1.5倍余量。

网友C:
不熟悉这个驱动器,不过看电流规格可能是PWM输出的。如果是PWM输出,不建议选择48V电源,还是27V以下的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