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与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3-12-31):
   控制变压器主要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1kV 及以下电路中;而电压互感器可用于380V、1kV、6kV、10kV、35KV、110kV、220kV等低压、高压供电系统中。
   控制变压器体积小,通常装于配电柜内,而电压互感器体积大,所占空间大,通常装于户外。
   控制变压器通常用于机床、机械设备中作为电器的控制照明及指示灯电源,能在额定负载下连续长期工作,而电压互感器可用于继电保护、测量、计量等多个方面。
   控制变压器没有准确度等级规定,不需检测;而电压互感器保护、测量、计量绕组有准确度等级规定,尤其是对测量、计量绕组有较高的误差要求,规定每四年现场测试一次。

网友A:
似乎有点儿道理

网友B:
变压器、互感器用处不一样。

网友C:
电压互感器应当有户外或户内的,视使用场合而定。

网友D:
1、变压器与电压互感器的相同点是“改变交流电的电压”;

2、变压器与电压互感器的不同点是:

1)变压器变压供用电器使用电能;

2)电压互感器供仪表仪器测量电压;

3)这样电压互感器的负载是高阻抗、微电流的电压表、电压继电器的线圈;

4)而电压变压器的负载是功率大得多的用电设备,相比阻抗小电流大;

5)所以设计制造电压互感器时,用的导线很细;

6)所以设计制造变压器时,要适应负载功率的大小,满足相应额定电流的需要,导线截面积相比大得多;

7)由于设计制造电压互感器时,用的导线很细;不允许低阻抗、大电流的负载接入,更不允许短路,要有很好的熔断器短路保护;否则,细导线会迅速发热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