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电机生产一班次Z轴下降10MM

楼主(2013-12-31):
我公司非标机器,使用松下A5电机--带刹车,生产一个班次Z轴下降10MM,归零后就好,请帮忙分析下:

做过:1.锁紧联轴器,2.调过电机刚性。 最近2个才出现的,以前没有

网友A:
更换编码器试试,我怀疑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B:
1、传动组件的齿轮磨损过大导致背隙过大,累积误差导致

2、编码器异常,导致一个方向运行丢失脉冲

网友C:
1, 这个可能是 机械的累积误差,要做修正

2,或是每次回位后都做零位回复到位运行

网友D:
回零后正常可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剩下就是软件了。

你的程序有问题。问题不是说你错,而是程序不严密,未能处理一些稍微意外的事件,不能引导回到正常状态。可能的原因是,你上下方向的负载,在伺服off的时候使用了机械刹车。每次刹车就掉下去一点,你程序在重新伺服on的时候没有回到off前的位置,而是草草地on了之后就放开刹车。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往下掉。由于以前机械间隙不明显,下掉可能只有十几个脉冲或者几个脉冲,你又没有察觉。而下班了关机,上班了又回零,一般性的认为回零了就没事了,把问题掩埋了。

现在机械间隙大了,刹车片花键松了,使得问题突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零后正常可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剩下就是软件了。你的程...

 高见,还是机械上累计误差的原因比较大。

另外查一查会不会是因为干扰出现了丢命令脉冲的事情。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一直没解决。我们同样机器有4台,就这一台出现这个状况。我们的状况:控制卡为国产MPC08SP 运动控制卡,编程为VC6.0,这台机转角度比较多(90,45,135 -90),其他几台固定不转,或就转90度. 请高手看看程式控制时注意哪些?调用函数注意哪些?在此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