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模拟量对应的寄存器读数是多少?

楼主(2013-12-31):
顾美的PLC,我定制的0-5V模拟量对应的寄存器读数是多少?

网友A:
你看看顾美的AD模块数据手册吧,头一次听说这个牌子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顾美的AD模块数据手册吧,头一次听说这个牌子的P...

网友C:
这个各家品牌各个型号PLC是不一样的,你要看具体PLC的手册。

楼主:
为什么0-10V的也是0-4000,0-5V也是0-4000呢

网友D:
对: DancyLiu 为什么0-10V的也是0-4000,0-5V也是0-4... 内容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E:
吼吼,分辨率问题。

0-5V是模拟量的信号类型,0-4000是AD转换后的数据

网友F:
0-4000是寄存器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