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面读取的数据和PLC程序上面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2013-12-31):
        我用的是台达DOP-B10E615的,软件是RSLogix 5000,cpu是ab的1769-L30ER。触摸屏上面读取的数据结果跟PLC上面的数据差距很大,请问各位大侠,这都是些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1、数据格式不对,例如PLC内部是BIN格式,触摸屏是BCD格式;

2、变量大小不匹配,例如PLC是双字节数据,触摸屏是字;

3、变量匹配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数据格式不对,例如PLC内部是BIN格式,触摸屏是...

网友C:
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D:
选用威纶通触摸屏呗,技术支持服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