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川380的PID问题

楼主(2013-12-31):
现在有15台380的变频器用485做的通讯,变频器用张力反馈做PID运算,但是现在使用下来,张力不稳定。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调节PID参数试试看

 不稳定的话,都是参数没有找到合适额

网友B:
PID自己不是有自整定功能吗?怎么不试试?

会不会是485通讯数据有干扰,不能准确反映张力变化?

网友C(2014-03-06):
调节一下PID 参数看看。不如不明白 我交流一下。

网友D:
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再调整下!

转让通用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可实现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机控制

从事变频器开发多年,现有变频器矢量控制方案转让,包括源程序,控制板原理图,PCB电路板生产资料。
此方案的内核为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参数自学习功能优越,

控制方式可选择,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f控制,

开环转矩控制可用于无速度传感及无张力传感器张力控制,电梯控制等场合

转速追踪再启动功能
电流波动抑制
功率范围0.4-630kw
本产品投放市场多年,生产过10000台以上。
QQ邮箱:2512262471@qq.com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F(2019-06-17):
引用 网友D:
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再调整下!  转让通用高性能电流矢量...

-------------------------  我想要,变频器生产资料

网友G(2019-11-01):
多台变频器在一条生产线,采用PID反馈做张力控制。即使通过485通讯给定频率,由于变频器的瞬时输出频率与电流稍有不同,将会使变频器的PID的运算结果不一样,从而导致目标频率再次变化。再加上生产线的张力传递,也会导致变频器对结算结果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