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70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4-01-01):
       现场来电话,说粗液A泵的变频器经常出现过电流跳闸,查看变频器面板的电流有324.7A,怀疑检测的不准,用钳形表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端电流是141.2A,说明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出问题了,顺便检测了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57.0A,检测仪表是FLUKE376。

电流检测出现问题,那故障肯定在霍尔元件或者是在主控板,因有主控板的备件,更换主控板后试机,故障早就,那肯定是霍尔元件出问题了。从备用机子拆了一个过来测试,判断出了是哪一个霍尔元件出问题了,换好霍尔元件后试机正常。变频器是SB70C280T,拆开后记录该变频器主回路设备组成如下:

电源进线有压敏电阻对输入电压超压进行保护,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动作接地.

整流二极管是9个

整流后吸收电容6个,T/QJ-17 082K12

充电接触器2个,型号是GMC-100,LS品牌的;

充电电阻6个

IGBT9个

逆变单元上吸收电容18个

充电电容12个,分压电阻12个, 分压电阻型号RXG6-8 36K+_5% 0908

霍尔元件,中旭科技生产的霍尔元件是HDC1000KF(1000A,4V),检测a-c相的;接线端子—前面2根是+15V电源-15V电源,然后是0-4V的电压信号,一个地线,4根线!

风机电源控制板2块,5A的,型号是POWER24-5A-8,2009.7.8生产,该板取电源自直流母线,输出24V到风扇,每个控制板接2台冷却风扇,风扇启动控制—受主控板控制。

更换主控板,记得把主控板上的功率插件从旧的板子拆到新的板子上面。

网友A:
这是楼主的现场心得吧,学习了!

网友B:
经验很宝贵,值得学习!

网友B:
经验很宝贵,让兄弟们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