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继电器问题-------求助各位大仙!

楼主(2014-01-01):
      各位大仙好!我是钢厂的维修电工,我厂的线材打包机用的是欧姆龙PLC控制。控制溢流阀的欧姆龙220V继电器由于触点接触不好,我换上我厂采购的同型号欧姆龙的继电器。不到一天CPM1A-20EDR1扩展模块的内部输出继电器烧坏(控制溢流阀继电器的端口),当时没在意,以为是扩展模块的输出点运行时间长了,灰尘大弄坏的。又换了新的扩展模块,在调试过程中,其内部继电器有烧坏了。经过仔细检查外围没发现啥问题,查看继电器时才发现我换上的与打包机厂家配的同型号欧姆龙220v继电器有很大差别。

1  继电器线圈明显大小不一样,阻值差了将近一半。

2  线圈上印刷的字母,假的模糊,真的很清晰。

3  线圈衔铁上,真的印有编号,压制很规范。假的没有编号,做工粗糙。

4  线圈接线上,真的用缠绕的方法焊接,假的直接把线焊在引脚上,而且真的看不见给发光二极管分压的   电 阻,假的分压电阻横放在顶端。

     我在网上也看了别人写的鉴别真假欧姆龙继电器的方法,没有提到线圈阻值的。以上是我就两种继电器对比的结果,我想扩展模块内部继电器烧坏与外部继电器线圈阻值有很大关系。

       各位大仙看看,给点意见!!!

       坐等,谢谢啊!!

网友A:
有些假的线圈衔铁上也有编号,建议买专业代理或双触点的,如,MY2ZN,MY4ZN假的少见!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转

网友C:
内部继电器的触点烧坏和外部的继电器线圈有关系的!

网友D:
山寨的欧姆龙,鉴定完毕!然后线圈不一样,产生的涌流不一样,所以PLC遭罪了。

楼主:
继电器是my2n-j 220/240VAC的,以前PLC接触的少,还要好好学学。谢谢各位大仙指导!

网友E:
没必要用欧姆龙的,日货,也容易买到假货,真货反倒不好买。

就用国产宏发正品就OK,西门子APT也OK。

楼主:
毛病找到了!!继电器底座由于积灰放电短路造成扩展模块输出点烧坏。当时把线拆掉也用表量过,没有短路。昨天换了新的座,旧的打开一看刚好是线圈输入端子之间有烧黑的碳化痕迹。代价太大,两块扩展模块!下次一定要仔细啊。谢谢各位大仙啊!

不过又有新的状况:正常运行时扩展模块输出电压不稳,有时220V多,有时才150V多。这又是啥情况啊?各点线也压的很紧,模块输入端电压正常,输出变化很大。还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