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数值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4-01-01):
数值输入元件,不能输入,我是这样设置的

PLC是台达,

连接后,其他功能都正常了,就是这个数值输入不能修改定时器数值。点一下这个数值输元件,就滴滴叫两声,然后没反应,改不了。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哟,知道的告诉我。。

网友A:
你把BIN改成其他格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IN改成其他格式试试

换成BCD,结果也是一样的,没用

网友B:
你将“触发地址”也选择成D408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将“触发地址”也选择成D408试一试。

没有D选项的。

网友C:
触发地址不对

LB 9069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培训等

网友D:
你们都错了,触发地址要选LB9000。这么老的屏幕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错了,触发地址要选LB9000。这么老的屏幕还在用?

 应该是LB九千,这屏老么,我这块还是新的呢

网友D:
停产很长时间了,坏了买不到配件。

网友E:
停就停产了,还搞个皮呀!!!!!!!!!!!!

网友F(2019-06-15):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错了,触发地址要选LB9000。这么老的屏幕还在用?

这触摸屏我公司几十块,一直在用。老师厉害,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