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O的阻抗与开关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4-01-01):
数据手册如下图:

对于数字量输出来说,开关频率越高,阻抗越大。图中横线、竖线、斜线的含义都不太明白。请指教。

网友A:
        感抗和电感成正比,和频率也成正比。如果感抗用XL表示,电感用L表示,频率用f表示,那么   XL= 2πfL   感抗的单位是欧。

网友B:
横轴:开关频率,是以周期的形式表示,

纵轴:左边是线圈的电阻,右边是线圈的电抗,对应表中的某一点可以查出线圈当时的电阻与电抗。

斜线:表示不同外加电压下线圈的电阻电抗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是当开关频率增高时,线圈的电阻电抗都增大。